STEP7 下 ABB变频器 的PPO TYPE 5是什么

楼主(2012-09-07):
STEP7 下 ABB变频器
4AX 10Ag这两行的区别和作用
我看PLC中只用到10Ag了,没有4AX啊

网友A:
通信单元的地址,根据变频器的说明书来编辑控制字和频率值、状态字和实时频率

楼主:
PPO:是PKW参数数据区(读写) ,
PZD过程数据区(控制、监控),主站发送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和主设定值,以及变频器返回给主站的状态字和主实际值
PPO1: 4字节参数数据PKW,2字节过程数据PZD
PPO2:
PPO3: 2字节过程数据PZD,不能改变组态参数
PPO4:
PPO5:
一般用PZ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