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各位工控的师兄们,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这是一个STL语言的编程,我想把他转换成梯形图,请问应该是什么?
   AN(
      O I 1.2
          O I 1.3
         )
     A  M 10.0
    =   Q  4.0           这个如何转化为梯形图??

  O(
    A (
           O   I 1.0
           ON  I1.1
      A I 1.2
      AN  I 1.3
         )

    )
    O (
       A  I 1.4
       A  I 1.5
        )
    = Q 4.0              这个又如何转换为梯形图呢???

楼主:
就没有热心的朋友吗????

网友A:
如果符合如下条件,那么请使用软件中的视图——LAD功能进行直接转换。

1、STL严格按照LAD的方式编写
2、STL中没有LAD不支持的指令。

最后:热心不代表浪费别人的时间为你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符合如下条件,那么请使用软件中的视图——LAD功能进行直接转换。

1、STL严格按照LAD的方式编写
2、STL中没有LAD不支持的指令。

最后:热心不代表浪费别人的时间为你看手册。

Regards
C老大的帖子总是很经典。。。

网友C:
热键:ctrl+1 转不过来就是不能转

网友D:
1、STL严格按照LAD的方式编写
2、STL中没有LAD不支持的指令。

这个梯形图跟你的语句表所实现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E(2013-01-16):
、STL严格按照LAD的方式编写
2、STL中没有LAD不支持的指令。

e有的不能转换成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