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9-08):
PLC与电脑建立不了通信是什么原因呀,按照百度上面设置都设置过,还是不能解决,显示错误是:通信超时!

网友A:
你确认PLC,数据线,软件都是好的

楼主:
PLC 是闲置机器上拆下的,软件是技成培训统一的软件,电缆是网上买的USB-PPI,我是第一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PLC,数据线,软件都是好的
PLC 是闲置机器上拆下的,软件是技成培训统一的软件,电缆是网上买的USB-PPI,我是第一次使用

网友B:
S7-200通讯问题
电脑里装USB-PPI通讯驱动程序没?还有通讯端口设置为USB?

网友A:
电缆要装驱动程序

网友C:
呵呵;非原装的PPI电缆要先转成COM口,先在电脑里属性查一下是COM几,在通讯设置里要设成相同的COM口;

网友D:
你确定这个调了?

网友C:
呵呵;
上图中选USB口的要原装的,或仿的不需要USB-COM驱动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这个调了?
确定了,现在只是找不到了当初买电缆时候送的驱动了,网上下载的检测不到了,电缆是不是就没用了呀

网友E:
在哪里买的,到哪家要驱动,装好驱动再设置对应的COM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买的,到哪家要驱动,装好驱动再设置对应的COM几就行了
谢谢你!都好久了,联系不上了,之前看过技成培训视频里可以自己做电缆,只要连接三根线就可以建立通信,是真的吗?

网友F:
你的电脑带COM口吗?带的话就买一条2,3互换的COM数据线就OK 了,简单!价格也便宜,以后学习PLC和组态连也很方便简单;如果电脑不带COM口,就当我没说,(我是很不喜欢用USB转的数据线,)国内几乎没几根usb线能使西门子PLC200与组态王连的上的,对以后的学习有阻碍。尤其是USB数据线还要装驱动才能与PLC连,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PLC,数据线,软件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脑带COM口吗?带的话就买一条2,3互换的COM数据线就OK 了,简单!价格也便宜,以后学习PLC和组态连也很方便简单;如果电脑不带COM口,就当我没说,(我是很不喜欢用USB转的数据线,)国内几乎没几根usb线能使西门子PLC200与组态王连的上的,对以后的学习有阻碍。尤其是USB数据线还要装驱动才能与PLC连,麻烦!
有COM口的,您说的"2,3互换的COM数据线"是什么线呢,我没见过,百度也没查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PLC与电脑建立不了通信是什么原因呀,按照百度上面设置都设置过,还是不能解决,显示错误是:通信超时!

多花点钱,直接买个原装的PC Adapter网络适配器就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脑带COM口吗?带的话就买一条2,3互换的COM数据线就OK 了,简单!价格也便宜,以后学习PLC和组态连也很方便简单;如果电脑不带COM口,就当我没说,(我是很不喜欢用USB转的数据线,)国内几乎没几根usb线能使西门子PLC200与组态王连的上的,对以后的学习有阻碍。尤其是USB数据线还要装驱动才能与PLC连,麻烦!
有COM口的,您说的"2,3互换的COM数据线"是什么线呢,我没见过,百度也没查到!
在淘宝上找一下,大把的,就是串口线,记住必须是2,3交叉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脑带COM口吗?带的话就买一条2,3互换的COM数据线就OK 了,简单!价格也便宜,以后学习PLC和组态连也很方便简单;如果电脑不带COM口,就当我没说,(我是很不喜欢用USB转的数据线,)国内几乎没几根usb线能使西门子PLC200与组态王连的上的,对以后的学习有阻碍。尤其是USB数据线还要装驱动才能与PLC连,麻烦!
有COM口的,您说的"2,3互换的COM数据线"是什么线呢,我没见过,百度也没查到!
在淘宝上找一下,大把的,就是串口线,记住必须是2,3交叉的数据线
新买的编程线到了,建立好了通信,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需要输入秘密,PLC是在一台不用的设备拆下的,哎,现在怎么办呢?既然厂家设置了密码应该就是不想让你看到里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