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单位有一台机,员工乱调里面的参数,现在运行没发正常运行,但寸动可以,用了几种方式都没反应(面板电位器,面板控制,外电位器),都不能输出。 该机是端子控制的,开机时面板显示运行(指示灯亮),可没有频率显示。是不是还有那个参数没有调好或者变频有问题了?求师傅们给点提示!

网友A:
把说明书仔细的看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B:
初始化一下,重新设置参数

楼主:
我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重新设过,还是没用!可能有其他原因了?!

网友B:
初始化后先用键盘控制运行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谢谢华翔电气,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