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梯形图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08):
我要实现在X11按下停机的时候,或则系统听电再启动是 让M1保持不变(也就是停电或则按下停机再启动时,保持停电前的动作),现在我程序里面的交替指令,每次按下停机或断电再启动的时候哪个M1都变化了,请问我该如何编哪个程序,不要用SET指令可以实现吗?请老师们指点1下。谢谢。。

网友A:
   从程序看,只要T250不接通,T0不会接通,则M1的状态不会翻转;那么,接通X11使M0断开后,再接通X10使M0接通时,则M1应当不会变化。
   至于停电后的状态保持,则需用到停电保持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程序看,只要T250不接通,T0不会接通,则M1的状态不会翻转;那么,接通X11使M0断开后,再接通X10使M0接通时,则M1应当不会变化。
   至于停电后的状态保持,则需用到停电保持器件了。
你好!该程序我做过仿真的,我在X11按下到再次启动或则停电再次启动程序, 每次M1都会自动翻转,请问该如何修改程序,我里面的T250和T251已经具备了断电保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程序看,只要T250不接通,T0不会接通,则M1的状态不会翻转;那么,接通X11使M0断开后,再接通X10使M0接通时,则M1应当不会变化。
   至于停电后的状态保持,则需用到停电保持器件了。
你好!该程序我做过仿真的,我在X11按下到再次启动或则停电再次启动程序, 每次M1都会自动翻转,请问该如何修改程序,我里面的T250和T251已经具备了断电保持了
不好意思  是我弄错了 每次按下按妞到在启动 M1是不会翻转的。 现在我想问下 哪个交替指令 ALTP M1 要做到每次断电到恢复停电前的状态。(也就是停电前ALTP M1 =1时候 再来电的时候还是ALTP M1 =1)请问我该如何改动程序,谢谢你。。

网友A:
不知将M1改成停电保持器件,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