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wor  k16 d16 d16 这条指令 代表什么含义

   还有这条wand  k15 d16  d16 代表什么含义?

还有  wor 与 wand 这两个指令 的实际运用  有哪些。。。

菜鸟。求助。。

网友A:
字或和字与指令,把两个数的计算结果放到D16里,你还是看一下编程手册吧,还有要明白二进制

网友B:
不知是哪个品牌的PLC,WOR和WAND指令的功能,应当如1楼所说;可以编一个程序运行或仿真一下,观察其结果。

网友C:
wor wand 对应16位或  16位与运算;
OR运算:  1 ~ 1=1  1~0 =1  0~0 =0
AND运算:  1 ^ 1=1  1^0 =0  0^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