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古怪问题,请老师指点

楼主(2012-09-08):
从630KVA箱变单独出一回185电缆给酒店供电,以前功率因素达不到0.9被供电局罚款,现在新安装5*20KVAR 电容补偿柜,白天自然功率因素0.8左右,投入电容后功率因素反而越投越小,直到5组20KVAR电容全部投入且不切除,此时功率因素0.3左右。到了晚上进线电流IA=60 IB=40 IC=35 电网功率因素0.97左右,此时把控制器功率因素设置到0.99以后,各组电容依次全部投入,功率因素为0.4,且不切除。把功率因素设置到0.95以后控制器不动作。不明白为什么投入电容后反而功率因素越低,且不切除,接线检查了几遍未发现问题,控制器用的天正JKL7CE,换了3KVAR小电容后问题依旧,前几天用的人民的控制器和现在的问题相同,还请各位老师和同行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该现象;
   接线确认无误、显示值又不是超前的话,会不会与负载的类型有关,例如谐波的影响,使得控制器不适合这样的控制、或者是电容器不适合于如此补偿。
   还盼行家赐教!

网友B:
接线问题,以前我 公司也遇到过,新装的,后来厂家来搞了 好 几次,最后是对调两根线就解决了,好像是大功率绕线电阻那里。

网友C:
看下电流互感器的线是否接反,到无功补偿器的两根线,记住,断电后在处理

网友D:
已经超前了,表上没显示超前

网友D:
功率因数你越投越低肯定超前了

楼主:
但是控制器表头显示0.3的时候也是越投越低,投上5组后显示0.01.一般过补都显示负数,但这个控制器始终是正值。电流取样互换后,显示负值,但是投入电容后也是边小(-0.5变-0.3直到-0.01)

网友A:
2楼提到的情况,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E:
小白路过, 帮楼主顶下!

网友F:
电压和电流取样不对和电流互感器的线是否接反。
例:A C相取电压,那么电流只能取B相。

网友G:
没遇见过
会不会是接线问题??

楼主:
接线又检查了,没发现问题,取样电流变为B 电压AC 故障依旧,真是上火啊,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H:
功率因数表是不是接错

网友I:
不要着急,仔细核对一下接线!

网友J:
仔细核对一下线。

网友K:
取样互感器接反了!

网友L:
把取样电流互感器的线对调就好了,,,,,,,,,,,,,,,,,
一起遇到过!!!!!!!!

楼主:
核对了好几次,也不是第一次接线了,是否与谐波有关?酒店节能灯,电感类的负载多,只是怀疑,想换抗谐波的控制器,请同行指点

网友M:
我在酒店做兼职,功率因数都在0.9左右,低于0.85的时候就很少,节能灯属于容性负载.你提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考虑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