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6SE6440,5.5KW变频器。拆掉模块。模块型号:BSM35GP120  连接3根线就可以开机不报警,4--19,5--17,10--24。

网友A: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B(2014-08-15):
真是高啊,大师请教你我的M440 4kw上电报F001怎么解决。我换了A786,084,检查了直流检测电阻,786阻容元件,084阻容元件,换了主板,io板,换了模块,换了1台好的机器的电源板,都无效,驱动板上的24C02也换了,各路18V正常786供电正常,084供电是20V 。其他都无计可施了困扰啊,恳请大师解惑.

网友C:
我好像也有440 0.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