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08):
台达ES2系列PLC电容保持型万年历只能保持15天,那停电保持的寄存器和中间继电器能保持多少天?

网友A:
还未试过停电保持继电器;
如果电容保持仅针对于万年历,而不包括其他的停电保持器件的话,则这些器件将与电容保持无关,能够长久保持。
啰嗦了一句,等于没说,还请方家回答。

网友B:
如果也是用电容保存在RAM中的,时间是一样的;
保存在EEPROM中没有时间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