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我把触摸屏设置按钮设置为D1,想改变D1的参数,通过PLC的DA模拟输出0-10V,用这电压控制变频器转速,不知道怎办,编写了不好用。
PLC是台达ES2,扩展是台达DA2的。就是改变了D1的参数,DA模拟不输出0-10V。帮帮忙,谢谢你。头一次接触触摸屏控制变频器转速。。。

网友A:
0-4000 对应0-10v
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D:
简单案例程序如下,可参考ES2相关手册ES2_模组篇
LD      M1002
TO      K0      K1      H0       K2     PLC运行瞬间,设置模拟量输出模式"H0",-10V-+10V输出
LD M1000
MOV K370 D200                最大速度,本例3.7米/分
MOV K0 D201                    最小速度
MOV K32000 D202                    最大速度对应的数字量K32000
MOV K0 D203                    最小速度对应的数字量
SCLP D1 D200 D520            速度设置D1(HMI), 速度对应的数字量D520(SCLP运算结果
MOV D520 D9900                ,该指令相当于y=kx+b,详见手册)
                                       D9900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对应CH1的输出数值
本例相当于在人机界面上设置D1(范围0-3.7),对应模拟量模块CH1实际输出0-10V。

楼主:
谢谢大家,我编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