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我拿万能表蜂鸣档测量变频器输入r s t发现,有两相是想通的,这还能上电吗?
请问下变频器的p和n在哪,是在外部接口的p+吗?

网友A:
短路了,不要轻易通电,看看是哪短了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变压器或风扇连接在RST输入端 若没有的话 肯定是整流模块坏掉了

楼主:
用万能表测量变频器好坏的p和n端子是变频器外部那个p+的端子?还是需要拆开变频器找里面的端子?

网友C:
整流部分坏了

网友D:
不能只听声音要看阻值是多少,有的接控制变压器

网友E:
用万用表的RX100档位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F:
最好查清原因,再上电

网友G:
    别直接通电,要查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