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9):
一台无锡中远的MF30型中高频变频器 出现一个令我不解的现象  电源通电一切正常  继电器吸合  但是两三秒后 面板开始闪烁 变频器频率一直运行,停止,运行,,,,面板上还会闪烁供能码类的 将面板拆下 变频依旧自动运行,停止,运行的 面板没有问题
无解, 求高手指点。
面板无任何故障显示 比如一会儿显示运行频率上升 一会下降 一会又会显示参数代码(比如F51  F12  .....)什么的 反正不定显示什么  以上只要一送电就会开始动作 接线端子上的线一一拆光 同样自动动作 ...所以小弟无语了
小菜求助  望大师赐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中远的变频器吧?
你要把那个显示的功能码写出来才好判断,另外提供启动方式和频率给定方式等!

跟里面的3844木有半毛钱的关系,你呀,就一小白!

楼主:
中远的MF30型中高频变频器主板故障
菜鸟也无所谓了 那个师傅不是从小白开始的呢?
正面回答您的问题 对于3844 小弟只是怀疑 当然里面的有好多我是不懂得 所以才虚心学习啊 望不吝赐教
面板无任何故障显示 比如一会儿显示运行频率上升 一会下降 一会又会显示参数代码(比如F51  F12  .....)什么的 反正不定显示什么  以上只要一送电就会开始动作 接线端子上的线一一拆光 同样自动动作 ...所以小弟无语了
 小菜求助  望大师赐教

网友A:
你看一下电机是不是在转,是否机器在待机状态下的显示?
面板和端子控制都摘掉,还会运行,难到此机器用的通讯控制?
F51(频率跳跃)F12(停止方式)这两个参数应该在运行的时候并不会出现的,可以把机器出厂恢复一下(请备份好原来的参数,要不后果自负)

楼主:
都试过了 没用 最后查出是IC转换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