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9):
二次回路配线要求接线端子上电线不能超过两根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防止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吧,不清楚有不有其他原因。
通常控制电路的接线,也会不超过两根。

网友B:
可能是防止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吧

网友C:
两根可以压在一个接线端子上吧。

网友D:
可以有两根啊,最多不能超过两根

网友E:
   应该就是预防接触不良

网友F:
防止接线过多造车接触不良和,线容易松动给维修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你自己用可以多接几个线,但是,要接实如果给别人做的成品就不行了。

网友G:
为了清晰美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两根可以压在一个接线端子上吧。
当一根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