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9):
台达plc c251高速计数器能用软件模拟吗? 我照着台达的说明书写了一个高速计数程序, 用软件模拟,    当强制x0 或x1输入时。没有发现c251在计数、、、【只是软件模拟,没有实物实验】
有经验的朋友给点知道意见啊 ??????

网友A:
台达的PLC我没用过,但是别的PLC都有仿真的功能,不过,在PC机上模拟,不如下到控制器里实际的加信号测试更可信、真实。丢不丢数一目了然。

网友B:
查编程手册,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输入来自外部输入端,因此不能使用软件仿真;
仅就高速计数器做过试验,理解可能不准确。

楼主:
为什么普通计数能模拟仿真呢

网友B:
我只能认为是仿真器功能的问题,并作为其特性了解;
等待其他朋友的解释吧。

网友C:
呵呵;仿真不是万能的;这个功能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仿真不是万能的;这个功能是不能仿真的;
支持!

网友E:
C251是硬件高速计数器、你强制输入点时只是对输入缓冲中的数据进位置1或清0操作,而不是针对IO输入的操作,所以C251是不会有计数动作的;

网友F:
你要试高速计数,软试是不行的,你可以把Y输出接到X 做一个高输输出脉冲程序,让X来读 看看读到的计数 和你输出的个数一不一样。

网友G:
什么问题仿真都搞了
就没有必要那么多人出差调试了。劳民伤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