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12-09-09):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电压为100v,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为1A或5A,拿电流互感器举例,如变比为100/5的,意思是一次额定电流为100A,二次为5A。但是我看见有的设备上的电流互感器变比为200/0.1的,这是说二次侧额定电流为0.1A吗?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不是只有1A或5A的吗?请教高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1A或5A的见过,二次侧额定电流为0.1A没见过。

楼主:
嗯,上面贴着标签,写着200/0.1

网友B:
标签是那样的,那就没错吧,应当是用途不一样;
指示或计量用的,二次侧电流通常是5A。

网友C:
哥们,能贴图吗?200/0.1,不大可能吧,2000倍的变比了,难以置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贴图吗?200/0.1,不大可能吧,2000倍的变比了,难以置信?

楼主:
嗯,是的,BH0.66-200/0.1的。师傅说是二次侧是接控制线路用的小电流~~

网友B:
“师傅说是二次侧是接控制线路用的小电流”,取小电流以减小损耗,比如需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时。

网友E:
变比是2000倍的拉。到底是怎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