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问题讨论。

楼主(2012-09-09):
在没有用PLC的前题下,如何才能做到4台伺服电机的精确同步运行?(精度要求高)

楼主:
顶起,不要沉了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的,俺做同步系统有经验,用带控制的步进系统即可搞定。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是你想的还是实际问题,有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的,俺做同步系统有经验,用带控制的步进系统即可搞定。
不知道具体带控制的步进系统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的,俺做同步系统有经验,用带控制的步进系统即可搞定。
不知道具体带控制的步进系统是怎么样的。

我的驱动器是带控制,带I/O,带485总线的, 在主辊上加一个编码器,将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到各驱动器中,将采集到的信号在驱动器中实时进行处理。驱动器之间可以两两进行通讯

楼主:
新开发一条生产线,我想用台达的SLC04C22B同步控制器来做。不知道精度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开发一条生产线,我想用台达的SLC04C22B同步控制器来做。不知道精度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呢? 负载多大?速度多快?是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的,俺做同步系统有经验,用带控制的步进系统即可搞定。
不知道具体带控制的步进系统是怎么样的。

我的驱动器是带控制,带I/O,带485总线的, 在主辊上加一个编码器,将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到各驱动器中,将采集到的信号在驱动器中实时进行处理。驱动器之间可以两两进行通讯[/quo
你的意思也相当于有反馈调节几个锟子的同步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的,俺做同步系统有经验,用带控制的步进系统即可搞定。
不知道具体带控制的步进系统是怎么样的。
我的驱动器是带控制,带I/O,带485总线的, 在主辊上加一个编码器,将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到各驱动器中,将采集到的信号在驱动器中实时进行处理。驱动器之间可以两两进行通讯[/quo
你的意思也相当于有反馈调节几个锟子的同步是吗?
是的。因为要保证实时的同步性,所以对控制和系统的运算速度要比较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