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请教各位,欧姆龙PLC 功能块中如何设置变量 为连续的地址?
例如PID指令中的C、SCL指令中的PI,都需要一个连续的地址用来设置。请教这个连续的地址怎么设置?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欧姆龙PLC 功能块中如何设置变量 为连续的地址?
例如PID指令中的C、SCL指令中的PI,都需要一个连续的地址用来设置。请教这个连续的地址怎么设置?

那不就是数组么

楼主:
但是我试了一下报错啊,还请cvlsam老师说细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试了一下报错啊,还请cvlsam老师说细点~!谢谢~!

使用数组竟然不是靠下标来引用的,我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