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我厂的供电系统中其中有个低压两路断路器(DW15  1000A、600A)同时跳闸,送完电开机又正常,好几次了,其他的不跳(同在一个变压同器上)。因两路同时跳,就不怀疑过流问题,怀疑是失压跳闸,其他的动作不灵敏,变压器刚做的直阻测试没怀疑,怀疑是电网问题。是否能把失压延时一下,怎么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其本身应当不能调节;
不过,我还是早前DW10见得多,只是觉得DW15好像结构类似,未真正留意过。

网友B:
这个要看你订货的时候的要求的,如果没有延时功能的话,就不能延时跳闸。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还没解决今天又跳了一次,开起来又正常,郁闷!

网友B:
这个还真解决不了,没有延时模块的万能断路器,是瞬时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