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因为运行工况要求需要备一台变频器,变频器长期备而不用对设备本身好吗?

网友A:
说的是上电状态备用等待,还是断电状态备用等待?

网友B:
呵呵;没什么;
有条件的话可以每二三个月给变频器通电一次;

网友C:
长期放置库房拿出来用时,一般国外品牌要求用调压变压器进行充电。但我们大多数都是拿来直接使用,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如果超过三个月不用,则尽量让周围的温度不要超过30度,主要考虑到在温度高时电解电容不通电存放,其特性将劣化。还有就是为了防止潮气影响,应严格封装,放入干燥剂,使封装内部的相对湿度约应在70%以下。正如版主所说,只好隔两三个月通电一次。

网友E:
一备一用的系统,是否可以两套设备轮流的备?今天“你备我用”,明天“我备你用”。就行两人轮班工作,“干一天歇一天”。哈哈,谁都不累嘛。一个人总歇着会待废了,另一个人总干,会累死。设备和人一样,都是一个道理。

因此,一备一用的系统最好是交替的用和备。这样可防止设备老化和损坏。特别是电子产品,越放越坏。

网友F:
经常充电,没啥问题

网友G:
机器不是使坏的,是搁置坏的。

网友H:
应该没事吧。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的可登www.hcfjj.com与我线聊

网友J:
热备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K:
要经常通电,防止变频器电容老化。

网友L:
建议可以的话轮流使用

网友M:
安装完后应当经常充充电。

网友N:
只要经常通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O:
做好密封防尘,防潮就可以了

网友B:
2台能交替使用是最好的;
不能的话备用的那台隔几个月通电一次,不少于30分钟;

网友E:
一用一备的场合,一定是很重要的,要求不能停机。因此,不论是备还是用,都必须要在工作状态或准备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变频器就是热备了。热备的变频器不用担心直流母线的充电问题。

倒是应该适时的检查工作状态是否正常。以保证备的随时都可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