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磁式电压继电器结构和原理
  电磁式电压继电器分为凸出式固定结构,凸出式插拔式结构,嵌入式插拔结构等,并有透明的塑料外罩,可以观察继电器的整定值和规格等。   继电器系电磁式,瞬时动作,磁系统有两个线圈,线圈出头接在底座端子上,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串并联,因而可使继电器整定范围变化一倍。   继电器铭牌的刻度值及额定值对于电流继电器是线圈串联时的(以A为单位),对于电压继电器是线圈并联时的(以V为单位)。转动刻度盘上的指针,以改变游丝的反作用力矩从而可以改变继电器的动作值。   继电器的动作:对于过电流(压)继电器,电流(压)升至整定值或大于整定值时,继电器就动作,动合触点闭合,动断触点断开。当电流(压)降低到0.8倍整定值时,继电器就返回,动合触点断开,动断触点闭合,对于低电压继电器,当电压降低到整定电压时,继电器就动作,动合触点断开,动断触点闭合。
技术要求
  1. 继电器额定电压、整定范围、功率消耗、返回系数。   2. 动作值极限误差:在基准条件下,继电器各整定值极限误差不超过±6%。   3. 动作值一致性:在基准条件下,继电器动作值的一致性不超过6 %整定值。   4. 温度变化引起的变差:在标称极限温度下,动作电压的变差不超过±5%整定值。   5. 动作时间:在1.1倍实测动作值时,过电压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不大于0.12 s(对DY-32~34/60C不大于0.15 s);在2倍实测动作值时,动作时间不大于0.04 s(对DY-32~34/60C不大于0.06 s);低电压继电器在0.5倍实测动作值时,动作时间不大于0.15s。   6. 热性能:当周围环境温度为40℃时,继电器能在长期允许电压(见表1)下工作,无绝缘和其它元件损坏,其线圈温升不超过65℃。   7. 过载能力:当继电器的线圈并联时,在最小整定值处,使电压均匀地自1.05倍整定电压升至2.2倍整定电压时,继电器动合触点不应有不能工作的抖动。   8. 绝缘性能   a. 绝缘电阻不小于300MΩ。   b. 介质强度   继电器各导电电路连在一起与外露的非带电金属部分及外壳之间,能承受2kV(有效值)、50Hz的交流电压历时1min的试验,而无绝缘击穿或闪络现象。   9. 动作可靠性   a. 在动作电压或返回电压下,继电器动作过程中的可动系统不应停滞在中间位置。   b. 当对线圈突然施加1.75倍的整定电压激励量时,其动合触点应无抖动地闭合。   c. 当无外来碰撞和振动,继电器的整定值整定在铭牌中部(或大于中部整定值)时,过电压继电器激励量为整定电压的0.6倍,继电器的动断触点应可靠地闭合,动合触点应可靠地断开;低电压继电器激励量不低于整定电压的1.5倍,继电器的动断触点应可靠地断开,在0.6倍的整定电压(或更低)时,继电器的动断触点应可靠地闭合。   10. 触点性能   a. 触点断开容量:在直流有感(τ= 5ms)回路,U≤250V,I≤2A,为50W;在交流(cosφ=0.4)回路,U≤250V,I≤2A,为250VA。   b. 电寿命:5×10次。   c. 机械寿命为10次。
调试方法
  1. 继电器在使用前应检查有无在运输中产生的损坏,即将继电器整定在第一整定点上,用手将可动系统往磁极方向转动,然后放开,可动系统应当转回到原来位置,直到止挡。   2. 继电器重新调整时,必须保证:   a. 可动系统的轴向活动量在0.15~0.25mm之间;   b. 动片和磁极间的气隙应均匀,在任何动作情况下,动片和磁极不应相碰;   c. 在动作过程中,可动系统不得停滞在中间位置;   d. 当指针由第一刻度旋向最大刻度时,游丝各圈不得相碰;   e. 当触点在打开位置时,动静触点间总气隙不小于1.5mm;   f. 静触点片和限制片间的间隙为0.1mm~0.3mm。   3. 继电器最小整定值的调整,主要是改变游丝的反作用力的大小,最大整定值的调整主要是改变动片和磁极间的气隙等。
资料来自于传奇商城(http://www.315mr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