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我公司的设备都是买的进口旧设备,且资料不全;没有详细说明书,且备份的程序都没有。那天我备份程序(软件还是我带去的),想看看里面的东西。由于刚入行不久,再加上无详细资料,看起很费劲。现在我想问的是:在S7-300中,我如何查看相关联的fc\fb\db块。比如,如何找寻FB对应的DB块数据?请教各位大师了。谢谢!

网友A:
交叉引用。

网友B:
参考数据-程序结构

网友C:
上载   能实现吗?

网友D:
在选项→参考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交叉引用。

Regards
交叉引用,怎么看呀,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选项→参考数据→
谢谢,我看了确实如此。还请教一个问题,触摸屏画面没有软件程序,怎么看才能把它同PLC程序对照起来,有没有方便快捷的方法?谢谢

网友D:
回复楼上,你需要编辑触摸屏画面的软件(如wincc flexible),然后可以找到画面上每个点对应的DB点。然后再看程序里面DB点的用处。 不能直接从触摸屏里下载s7程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选项→参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