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通讯,修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分母)?

楼主(2012-09-10):
PLC设置如图:
伺服的通讯信号息:
伺服的参数设置如下: PN-184 通讯口RS22接口有效; PN-185 MODBUS通讯地址为1 ;PN-186 MODBUS通讯速率 9600 通讯格式:8位偶校验 1个停止位.
需要通过MODBUS通讯,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分母).:PN-48 地址0X126F (改变为10~2000不等)
怎么弄都通讯不上.求各位兄弟帮帮忙,看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忘了.PLC加了一个FBS-CB2通讯板. 使用RS232与伺服通讯!!!

楼主:
今天要了一下.接线没有问题.后来必了资料长度为1. 仆站的地址算错了.126F>>>十进制为4719. 4719+400001=404720. 然后把PLC的站号改为2(不与伺服(站号为1)的冲突). 几经周折,还是没通讯上来!纠结呀~~~~~~~~~~~~~~~~~~~~~~~~~~~~~~
M201, M202一直交替亮. 意思是一直报错.仆站没反应,通讯不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MODBUS RTU 模式不能通过RS232来通讯呢,还是我的程序错了呢,伺服设置没问题!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