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问题

楼主(2012-09-10):
我公司的总配电柜用三相四线电度表,配的互感器世600/5的,现在电度表不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流互感器没有异常和烧过的痕迹,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换一块试一试

网友B:
电表的故障机会比较大,电流互感器出问题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C:
三相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还可先查一下接线是否完好,及如3楼所说的电压线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E:
三相电源是否正常,线路接头是否松动

网友F:
电流变比太大

网友G:
2个原因:
1.电度表坏了。
2.3相电电压取样熔丝烧了或断路。

网友H:
1、可能没负荷
2、检查三相电压,
3、钳形表测三相电流
4、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I:
按照楼上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J:
电流互感器坏的几率比较少小的。还是得查查才知道啊

网友K:
换电表试一试!!

网友L:
表坏了!你更换计量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