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MCT 10  已注册.
使用RS485/USB 线..与连S7 200的同一根..

用的SERIAL FC协议. 通讯设置内设置COM

查找变频器..后界面一直不动...一直为0

问通讯设置内除COM口外..其它还要改么???

谢谢...另在查找变频器时编程线显示灯是闪的....

另是不是和SIMATIC NET有关系..我将它卸载了...

谢谢..

网友A:
com及波特率设置好了没,或者检查变频器是否处于test monitor状态,在此状态下是无法通讯的,仅能供内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