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今修一台科姆龙KV2000 2.2KW  上电正常,给定运行信号,三相输出平衡 ,这时候准备带小电机试一试,
切掉电源,接上电机线,问题来了,上电就跳OC ,怎么还没运行就跳OC ,拆掉电机线,又恢复正常了,这时候测得
P与U V W 有500多伏直流 N与U V W 则为O伏 ,这个故障应该怎么分析,恳请大师

网友A:
上半桥没工作?

网友B:
上桥打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桥打窜了

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把模块下了更换还记得检查光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块下了更换还记得检查光藕

要换模块吗

网友B:
拆下量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量最清楚

是单管的

网友C(2012-10-10):
问题确实很奇怪,应该不是功率器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确实很奇怪,应该不是功率器件的事。

此问题终于找到原因了,P端到输出端 U V W 有近直流母线的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此驱动电源采用的是单电源供电电路 ,上管驱动电压是没有回路的,所以必须在上电时自动输出一个单独波形使得下管的导通,从而使得上管形成电压回路,满足正常的驱动条件 ,具体可看上传的这个贴子,比较少碰到这种形式的驱动电源,最近修这一台是科姆龙KV2000 老款的 ,外观是淡黄色的 并且是单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