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NC133进行参数设置后,RUN指示灯亮,但是重新上电后RUN和REC点亮,X闪烁。。。怎么回事啊?好像要什么激活?激活哪个n?我没有找到?我的单元号设的是0.。。。

网友A:
你的外部急停输入使用了吗?如果没有使用,需要短接。因为那个点是NC的。你可以使用监控软件看一下错误代码是什么。对应着说明来再仔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