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如题:

DCS中AO点发出4-20mA信号,接至变频器不动作,用万用表量mA信号正常,用信号发射器给变频器发mA信号,变频器可以动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

我们猜测可能是DCS与变频器的0V不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是的话怎么处理?不是的话还有哪些原因,希望懂得人帮帮忙,谢谢
———————————————————————————————————————————————————

问题已经解决,属于信号干扰,希望大家以后出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谢谢
解决办法:
加模拟量的隔离栅,我们这用的一进一出的,效果很明显
其实最好在采购的时候技术协议中就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个现场DCS和ABB的变频器就没这种问题,不是说ABB的就好,意思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可以考虑进去,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A:
并上个电阻看输出有没有,正负极接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上个电阻看输出有没有,正负极接对了吗

DCS输出有,正负极对

网友B:
什么变频器?型号?

电流信号无所谓地的问题,只要构成回路,就可以出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变频器?型号?

电流信号无所谓地的问题,只要构成回路,就可以出4-20mA。

具体型号我明天到现场看一下
关键是DCS的4-20mA没反应,信号发射器的4-20mA就可以动作,理解不了
DCS这边24V的负极接地,变频器这边没有,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你可以接地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我明天到现场看一下
关键是DCS的4-20mA没反应,信号发射器的4-20mA就可以动作,理解不了
DCS这边24V的负极接地,变频器这边没有,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认为不是接地的事,4-20mA只要自成回路就是没有问题的。西门子的装置有自检监控功能,可以通过监控观察问题。把型号报上来。

网友D:
这台设备是出于调试阶段还是已经投入使用?
如果变频器侧的4-20mA信号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参数错误
如果已经投入使用,出这问题,查硬件才比较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上个电阻看输出有没有,正负极接对了吗

DCS输出有,正负极对
你是怎么知道DCS输出有信号,我的意思是在要进变频的接线端子上,把这两根线拆下,在这两根接上一个250欧的电阻,叫主控室那边给你这边发信号,发个100%的信号,你这边电阻两端就有5伏的电压,发个50%的信号,你这边电阻两端就有2.5伏的电压,

网友E:
原来好用吗,变频柜子搬动过吗,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线的正负极颠倒了,前几天我们这里也出了这样的事,变频柜子挪了地方,就不好用了远程模拟量不运转,就地变频面板可以用,那个半仙技术领导去了捣鼓了一天,也没能好,查DCS模块模拟量20毫安输出,也正常,进到变频里的20毫安电流也有.(用万用表测过),变频电机就是不转,就地变频面板可以转,他又改变频参数也没用,就是不转,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主控室在三楼,柜子在一楼,忙了一天也没能好,第二天我师父去了,不用五分钟给能好了,超简单,就是模拟量输出线的正负极颠倒了,当时搬柜子重新接线把这两根线给颠倒了,重新接线是另一个班组干的,当时半仙技术领导也用万用表测过有电流,但是变频器里面他不认这个反极性电流,最后搞明白了这个半仙技术领导他不懂模拟量输出是有正负极的,真是笑死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好用吗,变频柜子搬动过吗,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线的正负极颠倒了,前几天我们这里也出了这样的事,变频柜子挪了地方,就不好用了远程模拟量不运转,就地变频面板可以用,那个半仙技术领导去了捣鼓了一天,也没能好,查DCS模块模拟量20毫安输出,也正常,进到变频里的20毫安电流也有.(用万用表测过),变频电机就是不转,就地变频面板可以转,他又改变频参数也没用,就是不转,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主控室在三楼,柜子在一楼,忙了一天也没能好,第二天我师父去了,不用五分钟给能好了,超简单,就是模拟量输出线的正负极颠倒了,当时搬柜子重新接线把这两根线给颠倒了,重新接线是另一个班组干的,当时半仙技术领导也用万用表测过有电流,但是变频器里面他不认这个反极性电流,最后搞明白了这个半仙技术领导他不懂模拟量输出是有正负极的,真是笑死人了
这样的情况很多

网友B:
我领教过DCS的4-20mA模拟量传输。那就一个准呀。起码200m开外,西门子的装置和DCS的距离是两座楼房之间。现场与操作要通过步话机联系。

我用步话机发出给定命令:“20Hz!”瞬间,我看到变频器的监控参数电机转速设定值的显示就是20Hz,很兴奋,继续喊:“50Hz!”,哇塞,变频器的监控立马就显示50Hz。

从此,我对DCS非常有好感,对4-20mA的传输,也深信不疑。尽管我自己没有这么用过。眼见为实嘛。

网友G:
有源与无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接地试一下

接地试过了,不管用,还是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设备是出于调试阶段还是已经投入使用?
如果变频器侧的4-20mA信号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参数错误
如果已经投入使用,出这问题,查硬件才比较靠谱

调试阶段
参数应该没问题,应该属于干扰,加了模拟量的隔离栅,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变频器?型号?

电流信号无所谓地的问题,只要构成回路,就可以出4-20mA。

西门子的变频器   MICROMASTER   440

信号都OK的,就是干扰造成的,加模拟量隔离器问题就解决了,很是郁闷
同样的信号给ABB的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以后采购变频器注意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上个电阻看输出有没有,正负极接对了吗

DCS输出有,正负极对
你是怎么知道DCS输出有信号,我的意思是在要进变频的接线端子上,把这两根线拆下,在这两根接上一个250欧的电阻,叫主控室那边给你这边发信号,发个100%的信号,你这边电阻两端就有5伏的电压,发个50%的信号,你这边电阻两端就有2.5伏的电压,

就是在进变频器的端子上拆开线,用万用表量的信号,信号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好用吗,变频柜子搬动过吗,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线的正负极颠倒了,前几天我们这里也出了这样的事,变频柜子挪了地方,就不好用了远程模拟量不运转,就地变频面板可以用,那个半仙技术领导去了捣鼓了一天,也没能好,查DCS模块模拟量20毫安输出,也正常,进到变频里的20毫安电流也有.(用万用表测过),变频电机就是不转,就地变频面板可以转,他又改变频参数也没用,就是不转,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主控室在三楼,柜子在一楼,忙了一天也没能好,第二天我师父去了,不用五分钟给能好了,超简单,就是模拟量输出线的正负极颠倒了,当时搬柜子重新接线把这两根线给颠倒了,重新接线是另一个班组干的,当时半仙技术领导也用万用表测过有电流,但是变频器里面他不认这个反极性电流,最后搞明白了这个半仙技术领导他不懂模拟量输出是有正负极的,真是笑死人了

正负没有接反

网友B:
西门子的MM440与ABB的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把信号处理好,解决问题就好。MM440比ABB好使。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