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我厂一台上海老牌子的直流逆变电焊机  可控硅整流输出直流电压 52伏特左右  可是铭牌上标最大输出电压时70V  焊工反映焊机电流偏小  检测可控硅元件无损坏 觉得应该是触发电路问题 可是用表测量触各发脚均无电压 请教i各位试试为什么 触发电路板是分体元件 集成块很少 谁能给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
用什么“表”测量“触发”电压?难道你没有示波器吗?那还修什么触发电路??

网友B:
1楼是说,触发脉冲很窄,用表不好测量吗?
可根据厂家和设备型号查一查,看有无资料;或者,将有关电路画出来。

另外,可对故障现象仔细分析,看是不是所判断的原因。

网友C:
仔细看看功率管,逆变焊机怎么可能用可控硅呢?
估计是普通的直流焊机............

网友D:
故障现象仔细分析,看是不是所判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