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1):
现在变频器通用的制动单元哪个牌子的好啊,要求性价比高的,最好是国产的

网友A:
这种东西都差不多。国内产的技术也是过关的。没问题。我认为品牌不重要。当然要正规的生产制造商。关键是,直流母线的长度越短越好,电阻最好是无感的。

网友B:
进口品牌原配的比较好,但价格都比较高;

网友C:
这个现在一般用国产的,找厂家定做

网友D:
加能还不错,我帮宣传一下了

网友D:
赞成5楼说的

网友E(2013-05-30):
普传的制动单元(BRAKE UNIT)主要用在变频器需急降速、刹车、定位的场合。变频器在降速时,由于负载惯性的关系,急降速时会将动能变成电能储存在直流母线上,因此必须使用本制动(电阻)器将回生电压予以消耗,否则变频器将会跳过压保护或故障。
  一般在离心机、洗衣机、天车、电梯、纺织机械、造纸机械、伸线机械(拉丝机)、绕线机、制药、比例联动系统中均可使用.我是普传科技厂家的。感兴趣可以联系我2456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