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截流量的计算

楼主(2012-09-11):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

口诀是按上面的基本没错,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是在电缆10米.30米.50米.80米.100米的时候。该怎么计算:求详细的计算方法 .......

网友A:
是截流量?是载流量?应该是后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截流量?是载流量?应该是后者吧?
是后者,电缆长和短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对吗,求解..
.......

网友B:
楼主讲的是铜芯线还是铝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铜芯线还是铝芯线

干这一行的铜芯的,铝芯的都需要了解的。谢谢
求解......

网友C:
有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理论是不可少的,但是不要千篇一律的计算!

网友A:
我一般都不计算这个。而是根据电缆制造商的选型手册,查载流量和电阻参数来选型的。确实,工程上有的要计算,有的要查表。对于可变因素比较多的问题,计算的与实际比就有很大误差。这时候,要么去查表,取经验值,要么就定性分析。

网友D:
6楼提供了一种方法;
计算的话,好像有一种方法是按负荷距(送电负荷乘供电距离)估算。

网友E:
具体看是啥线的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

口诀是按上面的基本没错,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是在电缆10米.30米.50米.80米.100米的时候。该怎么计算:求详细的计算方法 .......
高手云集的时代。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