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1):
我想要实现的是2s后灯亮,4s后熄灭,2s后又亮。可是q0.1只有最后才会亮,请懂的解释一下。我是哪里错了。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双线圈就是问题。。。。。

楼主:
额。。。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B:
不能双线圈的?我就吃过这亏,编译也能通过,就只执行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想想把,不能双线圈哦!

网友C:
没有太成熟的考虑,不过搞一个2s的定时器,然后再搞一个D型触发器,把定时器作为D型触发器的触发信号,就应该OK了吧?这个很容易实现的,用一个LOGO!就搞定了。

网友D(2012-10-30):
PLC不能双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