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1):
直流电源,是维持电路中形成稳恒电流的装置。如干电池、蓄电池、直流发电机等。直流电源适用于变电站、发电厂和高层建筑、住宅小区等的配电室,以及小型自备发电厂,作为高压开关、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等的操作、控制电源和事故照明电源。同时也可应用于其它需要直流电源的场所。

直流电源的使用环境

境温度:-10℃~+45℃;
海拔高度:不超过 2400m;
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 95%,月平均值不大于 90%;
地震烈度:不超过 8 度;
安装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5°;
没有火灾、爆炸危险、严重污秽、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
直流电源的工作原理

变压:变换电网电压
  整流:交流电压变换为脉动电压

  滤波:滤掉整流输出中的谐波成分,变为较平滑的直流电压

  稳压:稳定输出电压使其基本不受电网电压或负载波动的影响

  直流电源的技术指标直流电源的技术指标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性指标,包括允许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及输出电压调节范围等;另一种是质量指标,用来衡量输出直流电压的稳定程度,包括稳压系数(或电压调整率)、输出电阻(或电流调整率)、纹波电压(周围与随机漂移)及温度系数。

  (1) 纹波电压:叠加在输出电压上的交流电压分量。用示波器观测其峰峰值一般为毫伏量级。也可用交流毫伏表测量其有效值,但因纹波不是正弦波,所以有一定的误差,一般直流电源的纹波电压VP-P≤10mV。

  (2)稳压系数:在负载电流、环境温度不变的情况下,输入电压的相对变化引起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即:

  (3) 电压调整率:输入电压相对变化为±10%时的输出电压相对变化量,稳压系数和电压调整率均说明输入电压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因此只需测试其中之一即可。

  (4) 输出电阻及电流调整率:输出电阻与放大器的输出电阻相同,其值为当输入电压不变时,输出电压变化量与输出电流变化量之比的绝对值.电流调整率:输出电流从0变到最大值时所产生的输出电压相对变化值。输出电阻和电流调整率均说明负载电流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因此也只需测试其中之一即可。

网友A:
环境温度才45度啊?怪不得我们机柜里的开关电源被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