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1):
小弟求教一个问题,我们厂里生产的设备经常要配75kw的电机,都是做成星三角启动。那要用多少平方的电机线???今天问了一位做PLC培训的老师,回答是50平方的铜线。为什么我们厂里只要用35平方的铜线???那位老师说25的也可以用,只是不安全罢了。为什么我们厂里生产了这么多年的设备,都是这么配线的?难道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实际情况是这么多年并没有出现安全问题。小弟因为是学徒,所以不知该信谁的,请各位大师指教。
文艺青年故事多。

网友A:
长期的运行电流,大致是多少;35平方的铜线,是至电动机的导线吗,距离多远?
线的质量,也是一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的运行电流,大致是多少;35平方的铜线,是至电动机的导线吗,距离多远?
线的质量,也是一个因素。
就是电机的六个桩头 出来 三根接到KM接触器 三根接到KY接触器 这六根线 该怎么计算
文艺青年故事多。

网友B:
那你看一下主接触器是80A还是100A?有可能用的是80A,你 再用表钳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50平方的铜线余量大些,但50平方的线因生产成本现在达不到50平方了。

楼主:
图电机的六根引出线怎么选配大小?
文艺青年故事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的运行电流,大致是多少;35平方的铜线,是至电动机的导线吗,距离多远?
线的质量,也是一个因素。
就是电机的六个桩头 出来 三根接到KM接触器 三根接到KY接触器 这六根线 该怎么计算
电机到接触器的距离有多远

网友E:
35平方的电线是能用,时间一长电线就的老化变黑;存在不安全因素;应该选用50平方的铜芯电缆;

网友F:
你提到你们是生产设备的,正常生产设备的电机和电源的距离是较进的。还有是大多设备的话,电源控制箱在设备上。选35的线也是公司节省成本,当然短距离35是可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提到你们是生产设备的,正常生产设备的电机和电源的距离是较进的。还有是大多设备的话,电源控制箱在设备上。选35的线也是公司节省成本,当然短距离35是可选的。
这是厂里的情况,通常要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的运行电流,大致是多少;35平方的铜线,是至电动机的导线吗,距离多远?
线的质量,也是一个因素。
就是电机的六个桩头 出来 三根接到KM接触器 三根接到KY接触器 这六根线 该怎么计算
电机到接触器的距离有多远
电源控制箱就在电机上方,大概1.5米的距离。
文艺青年故事多。

网友H:
我们75kw电机一般只用25平方的线

网友I(2013-04-29):
1.5米,35平方的线还是可以的,长期工作最好还是50平方的。

网友J:
进入主开关的电源线(按150A考虑):50mm

开关与电机之间的6根线(按86A考虑):最好用35mm,如果采用25mm也可,但有点勉强。

网友K:
室温不超过25度。国标的25平方差不多了。非标的就用35平方吧。50平方的是进线。到电机去分2组了。还用50平方吗。想想也不对。铝线。铜线低一档。那个老师说50平方铜电缆。等于70平方铝电缆等于175A。75KW电流算150A。接到电机去是不是坑爹了。电机配线口诀:70平方铝线(50平方铜线)配75KW电机。

网友L:
接到电机的6条线,35平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