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转矩!!!

楼主(2012-09-11):
      例题|:   导辊直径100mm, 长600mm,10根一字排开,间隔1米。

    请问如何计算所需转矩?  配1.5kw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机如何选择?  减速比20:1(50:1)

   (若导辊上面再各配一根压辊,压力2kg),怎么计算所需转矩?

   计算公式???

   减速机的效率如何计算?

           谢谢!!!    请一一回答。

网友A:
应该有公式的

网友B:
把工艺需求再详细点介绍,看不太懂,隔行如隔山呀。最好有个示图,加文字说明就比较清楚了。什么导辊压辊的?真的不明白。

楼主:
回复各楼上:

如图:黑色是导辊,红色是连接轴,绿色是带座轴承。10根一字排开。导辊长600mm,直径100mm。(是否考虑导辊重量?假如导辊每根重5kg。)

  请问如何计算所需的转矩?要用多大的力能扭动导辊转动?转速不考虑。  计算公式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如何选择减速电机? 减速比要多少的?

  我需要大转矩如何选减速电机?  需要小转矩如何选择减速电机?比如我用1.5kw,1440转/分电机

网友C:
楼主,你有些技术参数还没有交代清楚啊,是10根一起动对吧,要求速度多少,电机转速多大,不用压辊就可以,做几个轴承固定座限位。

网友D(2012-10-15):
其实只要计算单个的转矩,然后必须要用同步控制,要不前后之间的干涉很麻烦

网友E(2012-11-18):
想知道,可惜无人知啊

网友B:
这是一字排开的串轴连接?这个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个长轴上的摩擦阻力矩,谁也不知道。1.5kW/1500rpm电机的额定转矩是大约100N.m,系统的转动惯量倒是不怕,因为把加减速搞得慢一点即可。但是,这么长的轴,10个联轴器,它们的同轴度都有误差,所以,每段轴连接都会有功率损失,而且还不一样。与安装精度有关。这才是难题。

另外,更关键的是,这老长轴,运行起来肯定会发生扭振。所以处理他的控制还是比较难办的。

10个导辊传送的物体是什么?要有重量,才好算所需的驱动力矩。驱动力矩 = 导辊传送物体质量*导辊有效半径+系统摩擦阻力(连轴器同轴度摩擦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