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解答

楼主(2012-09-11):
我在学三菱FX系列PLC的通讯时候,不太能理解PLC如何处理上位机发来的信息。。书上也没说明。在上位机上编写串口通信时候还要打开串口,清除缓冲区等等。。那在PLC上它的每个扫描周期是什么时候处理通信的呢?是以中断的形式,,还是定期扫描某些寄存器的呢????很是迷茫,忘各位高手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三菱PLC编程口通讯协议三菱PLC编程口的通讯协议比较简单,只有四个命令,即:
命令                   命令码             目标设备
DEVICE READ CMD         "0"               X,Y,M,S,T,C,D
DEVICE WRITE CMD        "1"                X,Y,M,S,T,C,D
FORCE ON CMD           " 7"               X,Y,M,S,T,C
FORCE OFF CMD           "8"               X,Y,M,S,T,C五个标示:
ENQ            05H             请求
ACK            06H             PLC正确响应
NAK           15H             PLC错误响应
STX             02H             报文开始
ETX             03H             报文结束
使用累加方式的和校验,帧格式如下:
STX CMD DATA ...... DATA ETX SUM(upper) SUM(lower)
和校验:
SUM= CMD+……+ETX。 如SUM=73H,SUM=“73”。
你随便在网上收就能查到例子,另外本站的博客里有上位机通信例子(delphi)。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shenhaojj

另外一个问题,PLC上它的每个扫描周期是什么时候处理通信的呢?
其实PLC内部有简单的操作系统在调度任务,梯形图是其中一个任务,通信也是其中一部分。每执行扫描一个周期接着就会处理一次通行任务。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我再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