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摘要
本设计由方波振荡,分频滤波,移相放大,加法求和,峰值检测模块组成。通过对555定时器产生的方波进行分频,得到10kHz、30kHz、50kHz的方波。滤波移相处理后,产生三种频率的正弦信号,从而合成波形稳定的方波与三角波。最后,由峰值检测电路检测幅值,并由MSP430显示。经验证,本设计电路幅值相位易于调节,波形稳定,效果理想,达到了设计要求。

关键词
鼎阳数字示波器 SIGLENT傅立叶级数 方波合成 带通滤波 MSP430单片机 SDS1102CFL

一、 设计方案
1.1方波产生电路
555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电路。电路幅值与占空比可调,产生的方波为单极性,波形上升沿较陡
1.2分频电路
由十六进制计数器74LS163和触发器HEF4013构成分频电路。计数器进行奇数次分频,触发器进行二分频。电路占空比为50%
1.3滤波电路
由运放TL072和无源元件RC组成二阶有源带通滤波电路。该电路既可以滤除直流和高次谐波分量,又可以放大电压
1.4移相电路
如 图-1所示,RC等幅移相电路。电路可调相范围为0~90°,幅度恒定。
图-1

1.5加法电路
同相求和电路。可实现多路信号相加,但稳定性不高
1.6峰峰值检测电路
利用场效应管和电容等构成峰峰值检测电路。电路性能稳定,检测精度良好,但在高频范围内检测精度一般。

二、 参数分析及计算
2.1方波产生电路频率及占空比计算
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如图-2所示。该电路通过对电容C的充放电得到周期性矩形波。由振荡频率公式
图,占空比公式图知,若要使方波频率为300kHZ,应满足图,同时调节滑动变阻器,使其上下端阻值相等,得到占空比为50%的方波。

图-2
2.2分频电路参数计算
分频电路如 图-3所示。将多谐振荡器得到的方波经过分频器进行15分频、5分频、3分频,再经过D触发器二分频,从而得到占空比为50%的10kHZ,30kHZ,50kHZ的方波,用于后级滤波使用。
图-3
2.3滤波电路参数计算
滤波电路如图-4所示,该滤波器为二阶带通滤波器。高通部分用于滤除直流分量,低通部分用于滤出10kHZ,30kHZ,50kHZ的正弦波。由截止频率公式图,分别计算得截止频率为12kHZ,32kHZ,53kHZ时的电阻电容参数。为防止电路起振,放大倍数均取1.5倍以下。
图-4

2.4移相电路参数计算
移相电路如图1-4-2所示,利用放大器的差动输入,在图处产生+90度相移。若以产生90度相移的频率为中心,频率偏离时,其相角为:图图。为了获得任意的相角,选择适当的电容值0.01u,因为图,通过5K滑动变阻器的调节即可实现相位调节。

2.5加法电路参数计算
根据方波的傅里叶展开式图,三角波的傅里叶展开式图,将三路正弦波幅值和相位分别调至与公式相符,相加后即得所需波形。
2.6峰峰值检测电路参数计算
峰峰值检测电路如图-5所示,利用两片TL072比较跟随,电容充放电,场效应管保持峰值从而实现峰值检测功能。

图-5
三、 系统测试数据
测试方案
(1)测试各模块输出的方波,正弦波的幅值,频率与波形。
(2)调节正弦波幅值,相位至满足傅里叶关系,测试合成波形数据。
(3)对各输出正弦波进行峰值检测测试,计算误差。

测试仪器
数字存储示波器:鼎阳(SIGLENT)SDS1102CFL 100MHz 2GSa/s

经测试所得实验数据如表一所示。测试波形如图-6至图-12所示。滤波所得正弦波误差为0%,合成方波峰值与设计要求值相差0.6V。
表一 信号合成电路测试数据
输出信号
正弦波一
正弦波二
正弦波三
两路合成方波
三路合成方波
三角波
频率(KHZ)
10.04
30.1
50.15
10.03
10.04
10.04
幅值(V)
6
2
1.19
5.6
5.68
9.04

用SDS1202CFL测试显示波形如下:
图

图-6分频后方波                                             图-7 10kHZ正弦波                          图
图-8 30kHZ正弦波                                        图-950kHZ正弦波图
图-10基波、三次谐波合成方波              图-11  基波、三次、五次谐波合成方波
图-12合成三角波

四、参考文献
[1]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R].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2]李先允.姜宁秋.电力电子技术[R].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