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A:
欧姆龙的没怎么接触过,找点资料多学习吧

网友B:
从输入,输出找。

网友C:
查找就行了
上万步的程序?

楼主:
大哥么们你们有cpm2a的plc么?帮忙看一下好么?

网友D:
使用软件的查找功能。

网友E:
将软件的输入或输出编辑一下启个名,如10.00定义为启动,这样就好看了

网友F: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G:
ctrl+F查找功能,欧姆龙的软件是小型plc软件最好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trl+F查找功能,欧姆龙的软件是小型plc软件最好用的
确实不错

网友I:
CPM2A 也不可能特别复杂的

网友J(2012-11-24):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trl+F查找功能,欧姆龙的软件是小型plc软件最好用的
确实不错

网友K:
打开程序-点击下面的符号即可查找地址,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