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一些程序看不懂有意者请加qq929655155
3.1 程序规定:
每一组记有石材切割宽度及本宽度所切割片数的数据称为一段程序,每一段程序由设定,设定宽度、切割片数三个数据组成。
本机器为用户提供程序,可以编制9段程序。切割中每次执行一组程序,顺序由第一段至第九段。
3.2 程序设定步骤:
⑴ 压【设定】键,进入程序设定状态,程序显示窗显示当前程序组的第一段程序。
⑵ 压【     或      】键,编号显示闪烁,,表示可以输入编号。如不想输入可压【退出】键,退出设定输入,此时编号位及编号不再闪烁。。压设定输入编号后,按      到所压编号程序内容显示在板材宽度显示窗口,设定板材宽度头一位闪烁。
⑶ 压数字键输入宽度及片数,在输入数字中间如有错误可压【清0】键,此时显示窗口全部清0,又可从头重新输入,如压【退出】键则退出设定。设定完成后压【退出】键,退出设定状态。
3.3 内存程序的检查:
压【设定】编号显示闪烁,然后按“1”到“9”键,显示内容以供用户检查。
3.4 程序总清:
用户如需清除全部程序时,压【设定】键,进入设定状态。在设定状态下,直接压【清0】键,则当前程序全部清除。
四、刀盘的移动
刀盘移动分刀盘上升、下降、左移、右移、前移、后移,由面板上的移动旋钮控制。
(一)刀盘上升:向左旋两位旋钮,刀盘上升。到上极限后,自动停止。
(二)刀盘下降:向右旋两位旋钮,刀盘下降。刀盘下降高度由设定的单次降刀时间决定。如果设定为0.0,则刀盘一直下降到下极限开关,如果不为0.0则按所设定的时间下降。其间,若下降碰到下极限,则停止下降。
(三)刀架左移:向左旋两位旋钮,刀架左移,左移的速度由面板高低速两位旋钮控制,旋转到高速或低速,速度就是高速或低速,碰到左极限,刀架停止移动。
(四)刀架右移:向右旋两位旋钮,刀架右移,移动速度由面板高低速两位旋钮控制,旋转到高速或低速,速度就是高速或低速,碰到右极限,刀架停止移动。
(五)横梁前移、横梁后移:操作方法与刀架左右移动相同。
(六)在移动中间如需停止,压【停止】键即可。刀盘必须在最高位时,才允许刀架左右和横梁前后移动。刀架左右移动和横梁的前后移动可以同时操作。例如:刀架正在左右移动中,旋横梁前后移动旋钮,即可同时移动横梁,同时移动时,左右和前后移动速度会自动变为相同速度,开始都是同时进入高速,这时旋【高速】两位旋钮,两种移动的速度会同时变化。
(七)刀架左、右移动中,压面板上的停止键,刀架也停止移动。给用户提供方便的操作。
(八)当刀盘脱离上极限位,允许刀架左右移,此时的速度由速度旋钮控制。
横梁前后移动中的坐标值显示
只要横梁有前后移动(包括刀架左右移动与横梁联动),在切割宽度显示窗口即同时显示出横梁前后移动的实际长度。移动中压【停止】键,横梁停止移动。停止后,如压【清零】键,则显示清零。压同方向移动键,横梁在同方向移动时,坐标从 “0”开始增加,否则显示数值连续增加。压【停止】键后,如压反方向移动键时,显示会自动清零反方向向显示的移动量由 “0”开始增加。
五、工作台的转动与升降
(一)顺时针转动:压机器台面控制盒【顺时针】键,平台顺时针旋转,到位后停止。在转动中间,如压【顺时针】转动键,则转台停止转动,再压【顺时针】转动键或【逆时针】转动键,则可继续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平台开始转动到停止转动的时间由台面转动延时决定,如时间不恰当时,请调整转台时间来达到最佳时间见(五)。
(二)逆时针转动:压机器台面控制盒【逆时针】键,平台逆时针旋转,到位后停止。在转动中间,如压【逆时针】转动键,则转台停止转动,再压【逆时针】转动键或【顺时针】转动键,则可继续逆时针或顺时针转动。时间调整见(五)。
(三)工作台升起:压机器台面控制盒【台面升】键,台面升起,到位后停止。在升起中间,如压【台面升】键,则转台停止升起,再压【台面升】键或【台面降】键,则可继续台升或台降。时间调整见(五)。
(四)工作台降下:压机器台面按制盒【台面降】键,台面降下,到位后停止。在台面降过程中,如压【台面降】键,则台面停止下降,再压【台面降】键或【台面升】键,则可继续台降或台升。
(五)台面转动或升时间的调整:
本机器工作台面转动和升降时间由所设定的转台时间控制。如有不合适时,可按以下方法修改:
1、压【设定】键,进入设定状态。
2、压【转台】键,切割宽度显示窗头一位闪烁,表示提示用户输入数字。
机器规定数字:
【1】---表示台面顺时针转动时间
【2】---表示台面逆时针转动时间
【3】---表示台面升起时间
【4】---表示台面下降缓冲时间
3、压数字键输入所需设定何种时间,输入数字后,原设定时间值(秒)显示在小数点前两位。
4、压【      加】或【      减】即可增加或减小延时时间,机器规定时间为00~66秒。
5、设定完后,再次压下此数字键,则此种延时设定完成,显示清0,头一位恢复闪烁,则可设定其余种类时间,设定方法相同。
6、全部设定完成后,压【退出】键,即可进行其它操作。
机器规定:
① 刀盘在上限位,转台在下限时,转台方才可以旋转。
② 横梁在最后位,转台在零位时,转台方才可以升降。
③ 转台升起后,机器只能允许转台下降操作,其余任何操作无效。
④ 转台转动的同时,允许用户操作刀架或横梁作左右或前后移动。
六、自动加工
6.1 开始位置:
本机规定切割开始位置必须为刀盘在上极限和左极限位(称为零位),当刀盘在此位置时,面板上上极限及左极限灯亮。
6.2 程序的规定:
本机切由用户设定程序。允许最大设定9段(1~9)。切割时,用户可以任意指定程序,每次切割程序总是由第一段开始,依次切割2.3.…直到长度为“0”的程序或第九段为止。如切割片数为“0”,机器则报警,并停止切割。
6.3 切割的操作顺序:
① 检查已编好程序是否正确。
② 检查应在自动方式,否则,旋【手动/自动】旋钮,转入自动切割状态。
③ 压【加工】键,进入加工状态。
④ 程序组的第一段程序自动显示在程序窗口,请再次确认。
⑤ 旋前后两位旋钮,指定切割时刀架纵向移动的方向,即向里或向外切割。
完成上述步骤后,如无错误,机器将自动完成全部切割。如有错误,则报警灯亮,机器不进行切割。在刀盘切割过程中,压【停止】键,机器将停止切割。
6.4 切割速度:
机器切割速度由面板上的速度旋钮调整。顺时针旋转速度加大,逆时针旋转速度减小。最低速为(00Hz),最高速为(60Hz)。
6.5 切割补偿值:
补偿值是在切割中对刀缝宽度的补偿,也可以对切割宽度的准确度进行微量修正。压【设定】键,在压 【     或       】 到刀盘厚度,在按数字键即可修改所设定的补偿值。本机规定补偿量为0.0mm~9.9mm,每加减一位,修正量为±0.1mm,补偿值可以在切割中随时修改,但修改后的值在下一刀中修正。
6.6 分层切割:
利用调整不同的刀降时间,可以对大厚度板进行分层切割,【刀降时间】是指刀盘在下降时由上极限到刀盘停止时的时间,最大为9.9秒,当设定为0.0时,刀盘将由上极限一直下降到下极限。否则,下降至设定的刀降时间为止,开始进行切割,一层切割完后升到上极限,返回左极限进行第二次切割,下降高度比上一次高度加一个刀降时间,依次类推,一直切割到下极限为止。如在任何一次下降时碰到下极限,则刀盘下降结束,开始切割。
刀降时间设定如下:
在非工作状态下,压【设定】键,在压       或      刀降时间显示清0,头一位闪烁,即可压数字键输入刀降时间,本机器规定为0.0~9.9(秒)。
6.7 切割的错误报警及保护:
切割中如有参数错误(片数为0)或横梁移动到前后极限,机器会自动停止运行,极限及报警灯亮,提示用户出错。
6.8 由任意一段开始切割
压【加工】键,进入加工方式程序显示在程序显示窗口。按数字键1,旋两位旋钮向前或向后,则由第一段开始连续自动加工。如果要从2或其他段开始加工,按数字键2或其他,旋两位旋钮向前或向后,开始加工一直到最后一段程序。
七、手动加工
对于单块板材或特殊情况,提供了手动方式切割使用如下:
(一)旋【自动/手动】两位旋钮,进入手动方式
(二)压【加工】键,机器自动完成一刀切割。只是不运行机器程序。

网友A:
你这是要做程序,恐怕要神马帮助。

网友B:
这么复杂的东西 谁免费给你搞?
动动脑子吧

网友C:
这么复杂的东西 谁免费给你搞?

网友D:
看这么多文字就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多文字就晕

网友F(2012-11-30):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多文字就晕

网友G:
你这是考我们眼力呢还是寻求帮助

网友H(2013-01-21):
这么的文字,我眼睛都看晕了,

网友I(2016-03-18):
我也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