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恒压系统供水,变频器自由停车后,电机由变频切换到工频需要延时多久?

网友A:
不一定,那要看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如果是供水专用的变频器的化,还要看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B:
变频切换工频,2个接触器一定要互锁的,变频器设成自由停车,先把变频器输出侧断开,再给工频的接触器通电,相序一定要一致;

网友C: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试验获取。0.5-0.8S自己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停机的响应时间会在动作发生后2ms或是4ms执行,不过不同厂家的响应时间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10ms之后让互锁交流接触器动作,即切换到工频

网友C:
太快转换不好,电机有一个时间常数,OFF2(自由停车命令)以后,要有一个延时0.5s左右,再投工频。

网友C:
对,要有延时。当然,如果有相位鉴别的控制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要有延时。当然,如果有相位鉴别的控制最好。
怎么来鉴别?

网友F(2012-10-30):
0.5秒就差不多了

网友G:
见过互锁很全的,控制变频器启/停的电路“同时”控制变/工接触器。

网友H(2013-11-23):
互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