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买了南京埃斯顿的伺服一套,无锡一家讯成位置控制仪一套,相连接,位置控制仪有脉冲输出,南京埃斯顿的伺服模拟一下,伺服控制器能收到脉冲,调试时候他们2家互相踢皮球,推卸责任,后来查明白,位置控制仪脉冲是高电平有效,伺服控制仪是低电平有效,导致冲突不能用,今天叫2家厂家过来人,无锡一家过来了,南京的没有过来,因为项目比较急,后来伺服就用无锡一家配套的了,南京埃斯顿排除,可见,售后很重要!因为是第一台新产品,以后就是批量生产,要伺服肯定量很大。

疑问:伺服控制器和PLC或者位置控制仪脉冲输出,高电平低电平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生活就是这样,机会是人创造的,一台机器不当回事,有可能就失去了一大笔业务订单

网友B:
不清楚你的意思,伺服可以接收脉冲信号,你的高低电平是控制什么的?是转不起来?

网友C:
買的人不懂 賣的人也不懂 樓主 你以后還有的辛苦

网友D:
如果是脉冲+方向,会反转,如果是CW+CCW(正、反脉冲),会转不了。
另外,埃斯顿伺服通过Pn004.3参数是可以修改有效电平正反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