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包装机不好用

楼主(2012-09-12):
自动包装机封口不好,以前用的物料为颗粒状,,封口还行,现在用以前的料另外加了些粉剂。封口就不行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那需要机械或者电器做些变化

网友B:
包装袋是塑料的?加大封口的加热功率试试?

楼主:
改变封口 温度不行,<那需要机械或者电器做些变化>如何改,

网友C:
楼主有图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变封口 温度不行,<那需要机械或者电器做些变化>如何改,
封不上口,是料装多了太鼓封不住,还是粘不上?

网友D:
从问题描述来看应该是粘不上,有粉剂在封口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问题描述来看应该是粘不上,有粉剂在封口处。
有可能

网友E:
能不能改用自封袋呢?

楼主:
自封袋不行。产量大。粘不上,有粉剂在封口处。4年了,是不是封口用的封铁有问题。但是眼又看不出。

网友F:
你这是牙型封口刀啊

楼主:
是。有人有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