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2-09-12):
我是维修船用电器的。也算个新手吧,有个疑问、。就是发电机不发电时。能否用一个电瓶直接接在励磁线圈上让其发电。相当于强行励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直接测试是不是avr有故障导致不发电。特别是没有AVR备件代换时这样比较方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发电机发不了电用电瓶碰一下就行了,不可以一直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发不了电用电瓶碰一下就行了,不可以一直接着。
谢谢你的指导。我的意思是在充磁无效的情况下。将AVR到励磁线圈的线脱开。用电瓶线直接接励磁线圈这样相当于强制励磁。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测旋转整流器或励磁回路是否有故障。不知有何危害。

网友B:
可以,但需有调节电流的限流装置,如果电流太大,有可能造成过压。还需拆除自励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需有调节电流的限流装置,如果电流太大,有可能造成过压。还需拆除自励回路。
谢谢指导了。你说的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