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路图

楼主(2012-09-12):
谁有GT4——14型液压式钢筋调直切断机的电气原理图呀,或者是别的型号的也可以,只要是使用了时间继电器的就可以。

网友A:
我没有,顶一下帖子;
不知楼主要这电路图有何用,是维修还是制作。

楼主:
是维修呢,线路被原来的师傅搞得乱七八糟的了。我看不懂了。

网友A:
不知电路复不复杂,是否可重新画出电路图。

楼主:
我就是画不出啦,请教各位了。具体要求是:用两个220伏的时间继电器和220伏的中间继电器控制380伏的电磁阀向阀动作,回刀是0.35秒,出刀是0.18秒。油缸由一个4KW的电机带动液压泵站通过电磁换向阀及安全压力控制阀控制。

网友A:
如果之前未做过,要画出这个电路图,是有点难度;我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只有继续顶帖。
楼主已经清楚了动作过程,这是个优势。

网友B:
做电气控制电路前,你要先找操作师傅详细了解工作步骤。再考虑各种安全保护,急停开关。按你大致说的应该是很简单的一种。毕竟没有涉及到各种联锁。

网友A:
其实,对于电气维修来说,查线是一种基本功;
查线时,应当注意不破坏原电路,该做记号的要做好记号、该做笔记的要做笔记,工作时要小心仔细;
对接线端子等处,要注意防止线的脱落。

另外,在查线前,可对原电路拍个照,留底以便参考;
当然,如果没有把握,则不宜动手。

网友C:
帮你找到一个

网友D:
你在哪里我帮你维修
375554318

网友A:
9楼提供了一个电路图,不知可否供楼主参考;
谢谢SZHFEI512!

网友E:
还是有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