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地线都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厂里的好多电柜上都把它剪断了?

楼主(2012-09-12):
今天领导说什么安全委员会要检查,让我去把车间的所有的“这根”地线都接起来,我去接的时候发现好多都是被剪断的,我搞不懂为什么以前把它剪断,我感觉应该是接上才是安全的,而且我师傅说用其他颜色的像灰色的线也行,这样合适么?多谢赐教!
就是电柜右上角的那根,见下图:

网友A:
这是电柜门和电柜主体连接的地线,目的是让电柜门可靠接地,用于保护操作维修人员,防止意外的,你这是这个线断了的图,一般来说,这个线是用编织的裸露地线来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柜门和电柜主体连接的地线,目的是让电柜门可靠接地,用于保护操作维修人员,防止意外的,你这是这个线断了的图,一般来说,这个线是用编织的裸露地线来接的
回答十分明确。
地线就是回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剪线的肯定是白痴
应该是在需要把门拆下来时,懒的拆螺丝了,就一刀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剪线的肯定是白痴
应该是在需要把门拆下来时,懒的拆螺丝了,就一刀两断
这种家伙也在做电工和维修,质量太次了
小厂里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F:
你柜子都脏成这样了,还谈什么安全检查。。。

网友G:
PE线必需使用双色线,不能用其它色线代替。

网友H:
正规的话,应该用扁编织线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