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楼主(2012-09-12):
PLC故障:RUN灯不亮、时而闪亮,没有信号输出,输入开关【PLC出入点】只有两个信号。平常是一开起电源、输入开关就有10个信号灯亮着。RUN灯不亮PLC运行不了。读取程序出来,重新输进一段编制的程序、RUN灯亮了、也有输出,但是主要的输入开关量信号还是只有2个,没有回到10个。把原先的程序输回PLC、RUN不亮、时而闪。各位探讨下这个问题。

网友A:
额 这个你断开所有输入输出点,用新程序测试一下,所有点是否能用。  还有我以前碰到过台达的PLC也有出现过这种状况,当时是因为CPU连接的小模块其中一个有问题。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用新程序测试一下,所有点是否能用

网友C:
只能用新程序测试了,先看输入的线路是否有接地的

网友D:
开关放到运行位上,RUN灯不亮,直接送修吧;

楼主:
这个PLC原先用的好好,只过了一个晚上、才出现的故障。新程序输进去强制Y点输出PLC没有反应!软件有输出数据显示!

网友E:
估计CPU大脑不好了

网友F:
三菱数控系统MELDAS-320M谁有这份资料,请发给我一份,xtlpkt@163.com,

网友G:
PLC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一般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H:
应该是PLC输出继电器(plc内部)坏掉了。

网友I:
把电脑和PLC的电源关了再开就应该就好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