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上电就报OC

楼主(2012-09-13):
一台台安N2系统1.5KW变频器,一上电就报OC。模块拆下来量了,好了。电流传感器也是好的,CPU板也代换过了,都是好的,电容也换了,PC929好换了,通电还是报OC,我真没办法,不知大家有没有通到过这样的

网友A:
肯定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个现象我以前遇到过,去主板的电源不稳定,把那几个电容换了:10V220UF*2  25V100UF
*2换掉,你这四个电容没有换,在数据线排插边上的。

网友B:
过流的排除比较简单,先模块有没有问题,再检查霍尔传感器,假如这两者都好的话,那你只能电流检测电路了,会不会是短路或是只穿,或是运放芯片出问题

网友C:
我也遇过这个问题,但是试更换主板后就正常了。并且注意哪引线排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D:
电压检测电路检查了吗?有时机器报故障不准确。在一个应该是运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过这个问题,但是试更换主板后就正常了。并且注意哪引线排是否接触不好。
要是因为更换主板就好的话,多半是厂家参数出现异常,比如存储芯片出问题或是厂家参数被修改

网友E:
应该是在驱动板出的问题,检查一下运放...

网友F(2012-11-11):
实际n2 的 电流霍尔传感器 的故障率是非常高的 那个蓝色的三个玩意 应该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