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为什么符号显示的触头字体是从下往上看的,可以设定调整吗?这样看有些别扭。

楼主:
怎么调整都不行,但是看到其它模版里确实正常的。
这个看就舒服了

网友A(2012-10-16):
软件上不是有镜像键吗?点下就反过来了啊

网友B(2013-01-31):
对的,软件上面有镜像,调整角度就可以了。或者选中图标后直接按空格快捷键

网友C:
旋转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