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这块电路j发疯似的烧

楼主(2012-09-13):
这个电路一上电就狂烧芯片MC33368,MOS管20N60S5!
这个电路故障是无正15输出,我检查发现,保险丝,场管,MC33368损坏,然后附近·其他的小电阻也查过,
再上电,又烧这几个东西!整个电路由采用MC33368构成的PFC电路单元与TNY255GN组成的电源
各位老哥帮忙指教,先谢谢啦

楼主:
上电就狂烧芯片MC33368,MOS管20N60S5!

楼主:
补充说明:MC33368的电源是T2输出提供,MC33368的9脚控制20N60S5的关开

楼主:
谁是高手!!指点哈

网友A:
可以检查下续流管后面的220微法电容

楼主:
第一张图里面所有元件都换新的还是烧IC,MOS管

网友B:
是产品电路还是自制电路?两个开关电源串联吗?为什么?取样电路有吗?两个电路都有延时!加到一起的时间差可能就造成失控?为什么不在一级电源上取Vcc?

楼主:
整个电路由采用MC33368构成的PFC电路单元与TNY255GN组成的电源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这么变态啊!要是同在一级电路取+15V就好修多啦!现在问题就是TI变压器这级出问题会影响T2变压器这级,T2变压器这级出问题也会影响TI变压器这级!所以修的我头晕!

网友C:
加一个L7815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D:
实在不行  外加一个 开关电源不就完了。。。

还是?设备一体的?

网友E:
不是0.l8是l.8

网友E:
还有滤波电容坏了指的是容量失小了就这种现象

网友F:
串灯炮分开了调!

楼主:
串灯炮怎样分开调?是在红色还是黄色处加灯泡?

楼主:
这个电阻是0.18欧,是让20N60S5接地用的。手画的图里面元件全部是全新,不用怀疑质量

网友G:
lz电路理解有问题,9脚并不是驱动输出管脚,他的作用是采样,11脚才是驱动管脚,这个电路建议楼主将芯片15V供电临时改由一个稳压电源供电,借此摆脱互相牵制的影响,同时将场效应管栅极上的电阻脱开,就是芯片11脚的电阻,这样做的目的是停止芯片对场效应管的驱动,然后通电检查是否还存在烧器件的情况,在没有驱动信号的情况下输出管不应该烧毁的,再烧那只能认为你换上的管子耐压不够了,这一步正常了,再接上11脚的电阻,此时要在通电前在15V输出端子上接好电压表,通电后观察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G:
另外问一下你第三张图是什么地方的图,最好把你设备完整的电路贴上来便于分析

楼主:
谢谢17楼的仔细分析,谢谢18,19楼指点。
我这个电路是没有图纸的,手画的是局部实际电路,第二三张图是芯片的参考电路。
我现在主要困惑在这个MC33368的供电电源12脚,这个MC33368工作电源确实是从后级电路给的!
可能图纸不全,晚点我再补充电路图

网友H:
PFC负责前级升压,后级电容上只要有直流高压300V-400V,开关电源就可以工作。因此可以做个简单整流滤波电路,断开前级的PFC电路,单独给后级供电,看能否正常工作,以确定故障范围。
开关电源嘛,维修也就是几板斧的事,大功率器件、电解电容、主控芯片、小电阻,依次检查确定好坏,比较旧的电路板再查查有没有断线,再就是洗板水洗洗电路板,排除腐蚀杂质影响,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

楼主:
芯片级维修
大师谢谢啦

网友I:
测15v对地是否短路测tny255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J:
求
有谁能维修D30液压节能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