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容启动电机(双速) 如图 怎么看这个图.

楼主(2012-09-13):
各位师傅..如何看这个图...
这样画法的意义..向量...另为什么接下面的兰线是慢速????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接时兰线等于加了线圈,降低压降。

网友B:
白线是全压加在了电机线圈上,而接绿线是在电源上串了一个电感分压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