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问问各位高手变频器不拆模块测驱动信号有啥好办法因为有的模块焊的太好太难拆啦

网友A:
不拆模块哪行啊!要拆噢

楼主:
把储能电容都拆了以后带电测量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储能电容都拆了以后带电测量行不行
模块也不能加高压,否则测试时可能烧坏。

网友C:
在模块的P端串两220V40W白炽灯泡就可放心了!